怎么从gerber文件中提取出钢网文件?

楼主(2011-05-18):
如题,请问怎么从gerber文件中提取出钢网文件?谢谢!!!

网友(2011-06-22):
Paste mask 文件就是(TOP and BOTTOM)

网友:
从gerber文件上保留如下层的文件就是钢网文件
贴片层
丝印层
PCB外形层
钻孔层

网友A(2012-03-21):
    贴片文件通常是设计端提供,但有部分客户或设计师不太了解生产,因此提交文件的过程中没有提供贴片文件;单从gerber文件也可以提取出贴片文件:把soldmask层通孔对应的PAD给删除(即插件器件),从线路层中1:1拷贝出与soldmask对应的盘即可。请留意mark点要加上,这是丝印机、贴片机、AOI工作的基准

网友:
    Paste mask top ,Paste mask bottom 丝印顶底层,拼版层 把这几个文件组成钢网文件送往钢网厂家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贴片文件通常是设计端提供,但有部分客户或设计师不太了解生产,因此提交文件的过程中没有提供贴片文件;单 ...

谢谢版主的解惑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