底层丝印就是反过来的还是我要把他MIRROR过来

楼主(2011-05-18):
如题,请问哪个对

网友:
右边是对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!

网友:
    丝印会跟着元件跑的,你元件mirror到BOT,丝印也对应跑到silk screen_bot..一般一张板子摆2个方向

网友:
    没钱袋,再顶一下

网友:
    跟着原件自动mirror的

网友:
    你不用mirror的

网友:
    你的元件都看不出来是在哪一层怎么知道哪个对啊,丝印是跟着器件走的啊。

网友:
    如果是元件编号的不需要mirror,丝印会跟着元件跑的,你元件mirror到BOT,丝印也对应跑到silk screen_bot,如果是单独的文字放到BOT面的话,需要进行mirror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