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ORCAD生成网表的问题。急!!!

楼主(2011-05-18):
      最近用orcad画了份原理图 其中有两个不同的网络A0和a0,结果生成ASC网表时没有区分大小写网络,只有A0,是怎么回事,是需要在什么地方设置吗?还是根本就不区分大小写。期待高手解答,谢谢!!

网友:
本人不是大虾,但我觉得有一点,可能是你设置的这两个网络的属性相同吧,进而导致在生成的网表不是预先想要的结果,个人意见,仅供参考。

网友:
OrCAD 從一開始到現在,網表輸出都是大寫,所以不要在原理圖裡面用小寫。( OrCAD 自動會將小寫轉大寫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