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求助:安装好的SIwave使用不正常

楼主(2011-05-18):
装过3.0和4.0,出现一样的问题,就是一点击菜单File就会报错,然后软件自动退出,怎么回事?真是郁闷啊,在两台机器上试过同样的问题

网友:
可能是crack的dll(Dynamic link libray) 連結到執行檔產生thread錯誤所致,破解檔注意X32/ET64相容性並確有破解程序是否正確.good luck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