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.strokes问题

楼主(2011-05-19):
各位看看这个allegro.strokes

楼主:
我16.3版本的SI里面就可以用allegro.strokes,但是在PCB EDIT里面就不能用,每次打开都提示unable to read ~列w,可是我这个文件好好的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个 ~列w东西呢,路径全是英文的,而且之前能用的,现在突然不行了,而且 PCB SI里的能用,PCB EDIT的就不能,都是同一个文件同一个路径

楼主:
有哪为高手指点一下好吗,谢谢了

楼主:
E- Can't open STED stroke file '~烈w'.
E- Stroke not recognized.
总是提示这样的错误

楼主:
可是我又搜不到'~烈w'这个文件

楼主:
我换个板子就好了 ,然后再打开刚才的板子,也好了,奇怪

网友:
不能有中文吧

楼主:
一定不能有中文的,问题是根本没有中文,我先打开一个其他文件之后再重新打开这个文件就好了,呵呵,软件问题

网友:
多少年前的问题了。。。allegro.ilinit文件中加入
procedure(stroke_fix_163(t_open)
  axlShell("strokefile allegro")
)
axlTriggerSet('open ' stroke_fix_163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你说的这个早就设置好了,不然也不会突然就能用的

网友:
我有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,楼主解决了没有??

楼主:
没有,我现在总结出来就是如果我用15.5做的板,如果我用15.5打开后再用16.3打开就用不了,这时候如果我先打开一个16.3做的板子然后再去打开这个15.5做的板子就可以用了

网友:
;打开X:\Cadence\SPB_16.3\share\local\pcb\skill 下的example.ilinit 文件,在末尾加上
;procedure(stroke_fix_163(t_open)
;axlShell("strokefile allegro")
;axlMsgPut("Strokes now enabled in Allegro 16.3 base release")
;)
;axlTriggerSet('open 'stroke_fix_163)
;然后另存为allegro.ilinit

网友(2011-07-02):
这个问题大家解决了吗?  上面说的我都试了  不行
    能把解决的办法共享下嘛 ,

网友:
已经解决了,安装补丁包就可以了。
http://u.115.com/file/dncuuqy1

网友:
上面说的我都试了,不行。 能把解决的办法共享下嘛

网友:
额,解决了就好,我还没有163的

网友:
用了补丁后解决,非常感谢!

网友(2011-08-02):
我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。。。

网友(2012-04-10):
可是我安装了补丁好像还是不行是怎么回事啊?

网友:
也按照楼上所说的那样去做了,如换个板子打开和用SI PCB EDITOR去打开,还是不行,真是怪事!这问题困扰我好久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