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光绘是显示的层数不对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11-05-19):
点下artwork之后出现对话框,然后发现列表跟实际板层结构比少了2层,分别是+12v和-12v
请问这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artwork里面的层是要自己添加的,默认的只有top和bottom层,跳出来的那个对话框是说你的fotmat设置不对,是指精度,一般设为3,5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指的是这里。我的板子18层,这里只显示出来了16层,剩下正负12V的两层都不让我选。

楼主:
解决了,我设计的该层叫“+12V”,系统默认是用相同的名字作为光绘的层名,但是“+”系统认为是非法的,索性就不给我写出来了,让我自己去命名。

网友:
我一般用5.5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