讨论下算电流的软件 个人感觉有设计上的“BUG”

楼主(2011-05-19):
我用的是PCBTEMP软件 或者就以EDA365 Tools上的算电流的软件为例吧 如图1我要算内层4A的电流值需要过多少的通道,4A需要208mil而1A却只需要30mil如图1、2
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不是4倍的关系呢而比4倍的大?!!是什么原因呢?是什么决定的?还有我说所谓的设计“BUG”是指 假如我要4A要208mil 但是我没有那么大的通道 ,如果我用4个多层,每个层的通道是30MIL ,那每一层可以过1A ,4个层我实际上只用了120MIL的通道就满足了电流值,不知道对不对,感觉有问题!或者说我就在一个层我有足够的通道 但是我就不用208MIL的直接过去,我非要用4根30MIL的大粗线过去 但是按这个道理是不是也应该满足了呢!?! 所以我就很纳闷 是不是计算的结果就是这样还是软件有问题!?!
电流的原理不是很明白只是知道以前学的公式 但是公式跟这些去套用我又糊涂了 搞不明白 真想实际测测看看是什么原因?!跟大家一起讨论下

网友:
当然不会是简单的线性关系,这个软件是根据IPC的图表计算的,至于IPC是如何得出的这些数据,是否有公式可查,我们没有必要去关注,因为这太复杂了,我们只要知道IPC的数据有很大权威性就行了

网友:
嗯,支持2楼的观点

网友:
单纯的从截面积考虑能过多少电流来说,这个确实应该是线性关系,但你忽略了一个问题:散热。

你把走线当导线来看,功耗是I2*R,那么很明显,功耗和电流不是线性关系,而是指数关系,一个呈指数上升的功耗,你的散热面积又怎么能线性增加呢?
当然,整体的考虑来说,功耗对线宽的影响是一小部分的,主要还是取决于过电流能力,所以,最终的函数是二者的叠加,应该是个类似这样的函数:

Width=a*I*I+b*I+k

这里的a应该比b小很多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那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这样做 如果通道不够的话 可以多层面走小通道 这样总的通道小是小了点  但是电流值满足了

网友:
4L靠谱
散热对线宽的影响很大!
铜厚、线宽、电流、温升这四个参数相互制约,不是说线宽一倍,就能多跑一倍的电流的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小不了多少,因为多层小通道,对于每一条通道来说散热环境依然不好。

楼主:
好像是哦 之前忽略了温升了 通道变大 散热确实快了  温升降下来了电流值也就小了

网友:
    都是牛人,受教了

网友(2012-12-06):
    与你讨论下,用pcbtemp与经验值有些差距,经验一般40mil  .5oz  为1A,而用相关工具在10度却计算往往小于1A的载流量。而在25度下基本满足。想问下到底选用哪种温度进行计算。或40mil  .5oz  并不满足1A的截流要求。

网友:
    嗯,楼上各位说得很好,线宽和电流不是线性关系

网友B:
    希望LZ能够分享这个软件啊~~~多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希望LZ能够分享这个软件啊~~~多谢

    电流计算的软件吗 我现在一般都用eda365上的软件计算 呵呵 就是如图你可以看一下,另一个是老早的软件PCBTEMP.EXE需要的话我也传上来

楼主:
    PCBTEMP.EXE软件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电流计算的软件吗 我现在一般都用eda365上的软件计算 呵呵 就是如图你可以看一下,另一个是老早的软件PCB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