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6.9 find similar odject在PCB中怎么用不了

楼主(2011-05-19):
在PCB中find similar odject只能操作TEXT,对于PAD之类都不能操作,在PCB  Inspector 空白,如果操作TEXT选项就可以!不知道是不是破解的原因造成。
高手请解惑!!!
谢谢!!!

网友:
確認一下PCB inspector Panel的上方Include右方的連結字串是否被設定只顯示text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就是你说的那样,果然设置成了Only text了!开解了!!多谢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