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请问高手:一般情况下,是否信号的重复频率越高,其上升下降沿就越陡峭呢?

楼主(2011-05-19):
如题,谢谢。

网友:
你自己觉得呢???

网友:
“重复频率”是什么意思??不太明白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1般可这么认为。8过也8一定,总有个相对而言;100M的信号,其slew rate也可能比 200M信号更高。
还是从信号的频谱看比较直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就是信号的频率而已,只是换了个说法。呵呵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我的理解是,信号的高次谐波越多,信号就越陡峭??slew rate与高次谐波的功率有关吗?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,因为任何信号的发出与读取都需要setup/hold的时序裕量,在这一法则的制约下,信号频率与上升时间呈一个正相关的关系。同样一个信号的上升沿/下降沿的陡峭程度其实也决定了它的带宽,大致的关系是:BW=0.35/RT

网友:
回 #6
1. " 我的理解是,信号的高次谐波越多,信号就越陡峭?"
同意。

2.  " slew rate与高次谐波的功率有关吗?"
不解,為何想到与功率有关?

3. " 请问高手:一般情况下,是否信号的重复频率越高,其上升下降沿就越陡峭呢?"
問這種問題,這次回答是,但是下次你碰到另一個情況,答案可能會是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