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Router光标消失问题,大家是否有碰到?

楼主(2011-05-19):
pads Router大概十几分钟后,十字光标会消失。需要重新打开软件方可。大家是否有碰到过?如何解决?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在customize.keyboard,點reset all復位得了

网友:
别用满十字就没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在customize.keyboard,點reset all復位得了

这些方法。。都有试过。。。没用。。。

不知大家有没有碰到过。。。

网友C:
是偶尔发生还是必现?

网友:
我最近也是经常出现这种情况,不止router。在layout和logic中也会出现~可能是BUG,但是之前也没出现过,在考虑是不是重装一下!

网友:
我经常出现这种情况,我唯一的办法,就是关掉再开,趁这时候休息一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偶尔发生还是必现?

是必现。。。。
期待高手出现。。。

网友:
不用满十字的,换其他三个选项还是可以用的。

网友:
重装,要不浪费太多时间

网友D:
沒發生過,會不會跟顯示卡有關係?

网友:
经常碰到,在 logic ,layout,router里都有..

网友(2020-06-05):
引用 网友D:
沒發生過,會不會跟顯示卡有關係?

VX1.2版本经常出现此问题,关闭重新打开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