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pth孔的时候,一定要每个孔都要做一个flash加入thermal吗?

楼主(2011-05-19):
请问,在做pth的pad时,一定要每一个尺寸的dirll都要作一个相应的尺寸的flash加入thermal么?
这样一块主板上的孔那么多种,都要做的话,工作量会很大吧?

是否可以作一个尺寸的flash,每个孔都用这个flash?一劳永逸呢?

求解~~~

网友:
不同尺寸的钻孔要用不同尺寸的flash作thermal~

网友:
可以用最大的孔对应pad,如果你的板上空间够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