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文档网络丢失怎么弄

楼主(2011-05-19):
    小弟现在遇到一个问题,就是打开一个PCB文档是里面无网络.不知道什么问题,还请各位大侠指教.

网友:
    可能是原设计就没有网络,或者是人为删掉了。

网友:
    应该是复制出来的文档吧   特殊粘贴是没选带网络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不是特殊粘贴,就是一个独立的PCB文档.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那应该怎么弄呢,重新用原理图转行不行

网友:
    你如果有原理图的话可以再导一份网标过来啊   不过这样只是焊盘有网络了   线应该还是没有 你还要对线和过孔再做一下处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再试一试 多谢指点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