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怎么检查同一个网络过孔重叠或者靠的过近?

楼主(2011-05-19):
    求助:怎么检查同一个网络过孔重叠或者靠的过近?

网友:
    打开同名drc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请问在哪里设置?谢谢!

网友:
    上边15.5下面16.3

网友:
    要不你检查看看是否这些地方,同名,电气,物理的都设置好了,我同事的板子一天了,打开同名drc,但过孔上焊盘不会报错,相同设置其它单板就会报错,没有找到问题根源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,按照图示设置后,确实有报DRC,但是还有一个问题,如果是同一个网络,比如GND或VCC,有多个过孔,也有shape,包含在shape里面同一网络的via重叠,却不会报DRC,在shape外的同一网络的via重叠才会报DRC。 这个如何解决?还请指教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些设置全开了,也没有报DRC,郁闷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lj905722。可能是cedence 的问题吧

网友:
    应该是软件破解的问题吧!

网友B(2023-06-01):
    我也遇到了,怎么搞的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,怎么搞的8 n

网友C:
    重复过孔可以用这个检查删除,正常设计情况下一般也不会出现这种叠孔现象;莫非是做了复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我也遇到了,怎么搞的

这坟挖的好。。。

网友:
    我发现完全重跌的时候有drc,边缘靠近会有drc,但是一般钻孔部分叠起来,就不会报错了,mmp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重复过孔可以用这个检查删除,正常设计情况下一般也不会出现这种叠孔现象;莫非是做了复用?

复用的时候,把一个模块放正面,一个放背面,两个模块正好通网络过孔叠起来,但是不完全叠,坐标是有一点差异的,同网络几十个过孔叠起来,板厂发现了

网友D:
    這是啥跟啥啊!
    這個狀況same net spacing 只能看一半 , 它只管還沒碰到的間距檢查.
如果已經碰在一起的 , samenet spacing ckeck是不管的.
要卡控不允取碰在一起的規則是要到 Physical Constraint 裡面的 pad-pad connect 裡面來設定, 是允許甚麼物件可碰觸或是完全不准碰觸.

    You are right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    這是啥跟啥啊!
這個狀況same net spacing 只能看一半 , 它只管還沒碰到的間距檢查.
    如果已經碰在一起的  ...
    确实如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