制作标准封装的 LP viewer 10.3 全新升级

楼主(2011-05-19):
下载地址:

http://go.mentor.com/rtyl

破解文件:

http://u.115.com/file/f8587d5d0a

破解步骤:
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4d217dfb0242a8956bece40a.html

破解注意:

朋友们反映,不能生成expedition的封装,我试验了确实各个版本都有这个问题。
不知道是哪里设置不对或者缺少什么条件。

网上查了下,把时间改为2010.7.1即可生成expedition的封装。确实是这样,很怪异,大家凑合用吧

网友:
已经updata1了

网友:
网址已经下载不了了。。

网友:
已经updata了

网友:
这个怎么破解的啊
我下了LPWizard 10.3 update1
按照上面的文档破解的,打开软件--->caculator
一开始Wizard是可以点的,然后过一会提示  License is not found ,然后就不能点了
请用过的说下怎么破解的,感谢!!

网友:
搞定了,在资料区找到了LPWizard 10.3 update1和破解文件
keygen里的文件要放到D:\Program Files\MentorGraphic\10.3LPW(我的安装目录)
一开始我放到D:\Program Files\MentorGraphic\目录总是不成功
然后运行replace.bat和Makelic.bat,设一下环境变量就OK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