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如图所示的螺旋线是如何用Allegro实现的?

楼主(2011-05-19):
Thanks!

网友:
这,我表示还没见过这种形式的绕线,间距那么近,几乎是全程平行的,性能上会不会很受影响?

网友:
调整好格点,走线的时候选arc,角度选off,慢慢绕就是了,很容易。
16.3版本支持贴着外形边线走线,这样的走线实现起来更容易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,我试试。
“16.3版本支持贴着外形边线走线,这样的走线实现起来更容易。”需要找找.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试试极坐标

网友:
呵呵,有待研究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的是15.7版本,arc模式,角度off,我表示很难绕。

楼主:
出来的线没有图中的漂亮
记得以前有个帖子谈到这个问题,找不到了

网友:
为何要这样走线啊?

网友:
作成电感

网友:
把变压器做到pcb中?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是的

网友:
你在中间画个rout keep out然后用allegro的hug only应该可以的!

网友:
倒是有个方法,在expedition中画好了再倒入到allegro中!

网友:
按半径画几个圆,然后统一找一个缺口,自己用线给连起,应该可以 。

网友:
    走线的时候选arc,角度选off,选Hugo only,慢慢绕就是了,很容易

网友:
    有意思。16.3版本支持贴着外形边线走线,但自己还没做过。多用在软板上吧~

楼主:
    谢谢rx_78gp02a 及其他同学的帮助,这些方法我要去试试.

网友(2011-08-08):
    不久,我也要画一个这个东西。

网友:
    那第二圈以后的线呢,都是同一网络,就没推挤了。

网友:
    我的办法是在CAD里用OFFSET功能,先把这个图做好,再导出DXF,把DXF导到ALLEGRO,这样做是不是笨了点呢,但可以实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