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关于元件库的简单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(2011-05-19):
怎么删除元件库hetergeneous中的画多余的part??就是 一个元件有几个部分组成的 然后有一个多余的 没有用的 不知道怎么删掉

真是搞不懂也搜不到  请大侠们支招啊

网友:
啥意思?
没懂~~你是问在零件中删掉不要的pad?还是什么?

看看下面是你要的操作不?

1.先打开一颗封装零件

2.如图

3.如图:单击你要删掉的封装名称,然后点下面的那个Derived,看看行不行。我记得好像是可以。

网友:
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操作.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哦 不是 是原理图中用的元件  我自己建的元件库 有多余的元件 删不掉 看图比如删掉里面的cyclone2

网友:
是指已经是画好原理,但想删除不要的元件吗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嗯 是的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那个我知道啦。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复合元件 把它分成几块来画的  有一块是多余的你知道怎么删除它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