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BGA怎么fanout?

楼主(2011-05-19):
请教大家,一个BGA有好几百pin角,  怎么fanout? 有net的网络打via???????  thanks!

楼主:
有人会吗?指点下啊。多谢!

网友:
首先在setup/licensed modules/选上advanced interconnect
(你也可以在进入expedition pcb的时候选上advanced interconnect),
然后route/BGA fanout&eacape...

网友(点评):
终于找到打开BGA fanout&eacape..方法。谢谢

网友(2011-06-26):
Please check "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39732-1-1.html ". Hope it will help you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