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发问,请指教一下!

楼主(2011-05-19):
我的是EE2007,打开PCB文件时出现以下错误Error: Problem encountered while opening one of the database files. See PCBLogFile.txt for details. Loading of the job has failed.

PCBLogFile.txt ——————

Expedition PCB - Pinnacle Version: 2008.0.293.966

ICDB does not exist

请问是 什么问题?
谢谢!

网友:
首先你要备份工程先,然后你可以尝试下载工程目录中有个database文件夹,里面有个backup,最后一个压缩包,解压后覆盖database的。dat文件再尝试打开工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工程先备份一下,再把Database文件夹下的头两个文件删了,试试。

楼主(2011-08-12):
版本问题,下了个EE2007.9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