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有没有像mentor那样的给net type定义一种颜色的功能啊

楼主(2011-05-19):
allegro有没有像mentor那样的给net type定义一种颜色的功能啊

网友:
在颜色设置COLOR DAILOG 里面   选择 NET   然后就可以在里面设置了

网友:
嗯,楼上回答正确,

网友A:
那样去设置多麻烦,看得眼花,在控制面板只选择NETS,然后用鼠标点选你要改颜色的NET右键选Assign Color出现色板选上要你要的颜色搞定

网友:
如果你点了dehighlight all就傻眼了,那么多线需要重新赋颜色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请问在allegro15.5版本里如何设置net颜色?我好了好久没找到呀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对啊这个很恶心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样去设置多麻烦,看得眼花,在控制面板只选择NETS,然后用鼠标点选你要改颜色的NET右键选Assign Color出现 ...

你说的也可以,但我一直困惑,ASSIGN COLOR后,这个网络就不能用肉眼直接看出是在哪一层了.也就是说这个网络经过孔后有顶层也有底层时. 有什么办法吗?高手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