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ia需要建flash吗

楼主(2011-05-19):
via需要建flash吗

网友:
这个好像没有特定说要还是不要吧
我是有做的

网友:
    当然需要了!若生产走负片工艺,就会用得着了。

网友:
    我认为是不需要,flash是为了焊接时散热用的,防止虚焊,全连接对电气性能更好。过孔不需要焊接的。不过做annipad时可能有警告

网友:
    我们公司的via孔是都加了flash的,但是我也见过有些客户不加flash的!
按照规范一点制作,还是建议加上。

楼主:
    再多問一個問題
    有時候我們在畫PCB的時候內層的名稱會不一樣
    這個在建庫的時候interlayer 內層的名稱與層數有要求嗎

网友:
    没必要与pcb内层名称一样!
因为建焊盘时,中间default internal就包含了所有内层,这个在pcb板中会动态变化的。

网友:
    如果你的via在负片中也是选择直接连接的,那就没问题,如果你要用flash连接,那就制作flash喽

网友:
    via孔可不需要FLASH,但是需要ANTIPAD

网友(2013-07-19):
    我们设计的板子负片的过孔没有FLASH,出GERBER时有警告,但不会有问题

网友:
    做一个比孔还小的flash加到VIA上,既不会报waring看起来也不会怪怪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