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

楼主(2011-05-19):
看了百度上的 还是不能理解开关电源和ldo电源的区别

网友:
这样简单这样理解:
有电感的大部份是开关模式电源
没有电感的,而且封装体积较小的大部份是LDO

网友:
两种原理完全不一样啊,开关电源有升压和降压
LDO只能降压,LDO的效率比较低,开关电源效率要高
另外开关电源顾名思义,有开关电路
LDO没有

网友:
    lz搞错论坛了吧,应该在硬件设计区问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LDO是线性稳压,开关电源靠开关器件如(MOS管)周期性通断,加储能元件如(电感、电容)来实现电压调节,具体原理找本开关电源的书看看就明白了。

楼主:
    谢谢各位 看来还是找本书看看好

网友:
    1.        在压差较大或者电流较大的降压电源设计中,建议采用开关电源,避免使用LDO作为电源。
采用线性电源(包括LDO)可以得到较低的噪声,而且因为使用简单,成本低,所以在应用较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