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孔各层剖析,求高人答复啊

楼主(2011-05-19):
各位高手,在制作焊盘时,有Solder Mask, Thermal Relief,Paste Mask,这几个具体怎么理解呢,特别是热分焊盘,涉及到正片和负片,请高手指点一二。

网友:
本分区资料区好多东西可以看的

网友:
我也是新手,说说我的理解:
1   正片与负片,正片就是你画的区域内部就是要填充的,负片就是你画的区域内部就是要掏空的,或者说是要开窗的。
2   soler mask, 这一层的用处就是为了标识涂绿油区域用的。 软件定义这层是负片出片,也就是说,你画的区域内部,都是不涂绿油的。通俗点就是要掏空这片区域的绿油,也就是不涂。至于为什么不涂呢???因为假设这片区域没有绿油,,那么露出来的要么就是铜皮,要么就是板材。露出铜皮的部分,以后可以镀锡,镀金,或者镀铝。
3   pastemask, 这层是为了做钢网的,也是负片,只不过你这次掏空的对象是钢板,也就是说,掏空的区域就会镀锡。
4  综合2,3两点,要在某一片区域镀锡,首先必须把这片区域的绿油掏空,露出铜皮。下了必须掏空这片区域的钢板,让焊锡可以擦进来。
5  thermal relief, 有正片和负片两种。负片thermal relief 也叫flash。是为了散热慢,把某片区域掏空,这样散热的面积就小了。很简单。还有个作用就是增加接触部分的韧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非常感谢你的解答,我也看了点资料,你的解答很通俗,再次感谢哟

网友:
还是没有怎么看明白,那这三个通常怎么去设置,一般是三个值一样大,还是哪个要特别设的大一点,谢谢!!

楼主:
一般来说, Thermal Relief,Anti Pad 比焊盘直径大20mil,在贴片焊盘中,begin layer和paste mask尺寸同焊盘大小一致,solder mask大10mil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