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阻抗过大

楼主(2011-05-19):
电路版的器件焊好后,测得3V3电源与地间的电阻达到12K,结果电路热得厉害。其他有关3.3V电源的阻抗说,就指示灯这一路的总电阻不会超过2K,无论与其他支路的电阻如何并,怎么会得到12K这么大的阻抗呢?

网友:
不清楚您的電路板有什麼功能,發熱的又是什麼器件,但是先從發熱的器件開始檢查原理圖有無畫錯(跟規格書上有無不一樣),然後 LAYOUT 有建立封裝有沒有錯誤,器件焊接方向是否正確,然後供給電源,然後檢查發熱的地方電壓有無偏高或是偏低。

用電表去量電源的阻抗,只能僅供參考,因為有些 IC 是供給上電源後,經過一些時間的變化,有些 PIN 會變化(例如 GPIO PIN,剛好不小心都設定成錯誤成輸出,一個高電壓,一個低電壓,或是他是個 PMU IC (電源管理單元) ,他的電壓是可以調整的.......因素太多了),都有可能造成發熱。

如果可以發個發熱地方的原理圖,請大家幫忙分析。

网友(2011-08-22):
嗯,这个得好好分析分析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