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怎么把100MHZ时钟变为一路100MHZ、一路10MHZ时钟输出

楼主(2011-05-20):
求助:怎么把100MHZ时钟变为一路100MHZ、一路10MHZ时钟输出?电路越简单越好!现在急用!

以前用的是国半的时钟分配芯片LMK03000C,感觉有些复杂。请各位不吝赐教!谢谢了!

网友:
用CPLD做个累加器可以不

网友:
除法器除10不就可以了?

楼主:
呵呵,谢谢了!
要有具体的电路最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