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 TI的dsp和ddr2接口的参考

楼主(2011-05-20):
     里面有要求曼哈顿距离  请问有经验的前辈  这个约束应该如何设置
我知道Manhattan距离在allergo如何看。先看下 Manhattan distance,用show element,find下选择nets或者clines,对话框中有曼哈顿距离;设置约束的时候再ECS下设置就可以了。
然后是如何设置呢
Paramet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           Typ    Max                     Unit
CK/ADDR_CTRL   nominal trace length     CACLM-50 CACLM CACLM+50              Mils

CACLM is the longest Manhattan distance of the CK and ADDR_CTRL net classes.
请问这个规则在约束里怎么实现?
参考资料    ti  ddr2布线指南
http://focus.ti.com.cn/cn/lit/an/spraac5g/spraac5g.pdf

网友:
说下我的观点共同交流,曼哈顿距离和实际布线的距离是不一样的吧,CK和ADDR_CTRL都布好线后就可以看到最长的线了,根据最长的线确定约束就可以了啊

楼主:
那请问 你的A。B。C长度关系是如何确定的
我在参考中看到
ADDR_CTRL A to B/A to C Skew Length Mismatch 100 Mils
ADDR_CTRL B to C Skew Length Mismatch 100 Mils
而在之前
DDR2 CK and ADDR_CTRL Routing
Figure 6 shows the topology of the routing for the CK and ADDR_CTRL net classes. The route is a balanced T as it is intended that the length of segments B and C be equal. In addition, the length of A  should be maximized.
我感觉应该是Y型拓扑,而且每个分支都相同
请问你是如何做的?

楼主:
说下我的看法
曼哈顿距离是DX和dy的距离之和
布线长度是 total etch langth

我画的限制在2500 和2600之间

楼主:
呵呵 不好意思
这个是ti的DDR2接口的参考指南
我在上面贴出来了一个pdf地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