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能让ad6输出坐标文件不包含直插件信息?

楼主(2011-05-20):
输出坐标文件给贴片机使用,为什么ad6输出的是所有器件的坐标?手动删除每个直插件太麻烦了,有能设置的地方么?谢谢。

网友:
先將直插的零件用FSO找到並設定Type為Graphical或是Mechanical.
產生Pick & Place 文件就會屏蔽掉這些被設定為Graphical或是Mechanical零件
產生完後再用FSO將type更改回原本的Standard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fso是什么?

网友:
Find Similar Objects 簡寫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