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滤波仿真与理想波形的差别

楼主(2011-05-20):
 这是一个LC滤波仿真,为什么在下降时却有一个上升的尖峰。按公式计算,LC滤波电路的增益是小于1,不明白这个尖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哪里有错,请高手指点指点,谢谢!

楼主:
咋就没有人说说呢?

网友:
楼主纵坐标单位是啥啊,还有那个尖峰点对应的频率是多少?

楼主:
纵坐标的单位是DB,峰值对应点的频率是491.187HZ

楼主:
是不是因为SPICE里自带的模型是理想化的,没有考虑电感自身电阻,也就是品质因数接近无限大,因为我把扫描点加多后,这个峰值会更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