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负片中,根本不使用regular pad,但anti pad比regular pad小会发生短路?

楼主(2011-05-20):
负片只使用thermal pad和anti pad,正片只使用regular pad。但为什么负片中anti pad比regular pad小会发生短路呢?还是没弄清楚具体原因。

网友:
设置正确后出底片不会短路。
其实anti pad不一定要比regular pad大,理解pad stack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说说我个人的理解,,
条件1 : antipad  负片,会阻止 覆铜 到你画的区域,就是说你画的区域内部不会覆铜。
条件2:  regularpad, 正片,你画的区域会覆铜。
当你把条件1和条件2 ,进行与运算,,就会得到实际要覆铜和不覆铜的区域。

好,现在考虑你的情况,当antipad比 regularpad 小,或者一样大小的时候,(你可以在这上画一画),这时候,就是regularpad,让你在圆里覆铜,而antipad确不让,怎么办呢??因为regularpad优先级高,所以这里还会覆铜的。也就是说antipad等于没画!!! 那你一进行自动覆铜,,如果不设定规则的话,当然会短路拉。

网友:
    把光绘出来,,用cam一看不就了解了……

    antipad的大小与regularpad无关

一个用在正片,,一个用在负片,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说的都知道,只是负片应该和regular pad没有关系,还是没有清楚这几个焊盘在正负片中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。

网友B:
    不放心,就导出IPC365A网表到GENESIS2000里面测试一下开短路不就清楚了吗。

网友:
    最好不用负片

网友:
    我们公司都是要求出正片图的,
不知道其它公司怎么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放心,就导出IPC365A网表到GENESIS2000里面测试一下开短路不就清楚了吗。

只是想弄清楚一下具体的原理

网友:
    出Gerber的时候注意选项的设计,就没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    為什麼mentor建庫沒這個問題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