移动器件问题

楼主(2011-05-20):
大家有遇到过,关闭bottom层。移动top层的器件时,bottom层的器件也会跟着选中移动,这是软件的bug 还是有那边的设置问题呢??

网友:
底层关闭了,应该选不中。看看你的颜色是如何设置的?

楼主:
我已经关闭bottom层了,包括silkbottom ,assambly bottom,但是在移动一些top层器件时还是能移动bottom的器件,why?

网友:
把这些层都打开,截个图上来。
再看看你做移动顶层器件时,过滤器选的那个?
你是大面积框选器件还是点选?
是layout么?

楼主:
大面积选的,我现在尝试了一下,top器件单个选中移走后,在移走的区域面积选,还是能选中被关闭的bottom层器件。

网友:
上点图,太难猜了。。。
实在不行就把过滤器中的底层钩去掉吧。但是再想选中的话还得
重新钩选上,操作较麻烦。

楼主:
这方法还是行不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