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什么原因呢? 怎么弄!

楼主(2011-05-20):
      转原理图的时候,出现这个,元件过去没网络,怎么会事啊.
    还请大侠们指点.

网友:
    二极管的焊盘标示在原理图和PCB不一致

    在原理图中定义的是1和2
    在pcb中定义的是A和K

你检查一下是不是这样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你 弄出来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还想再请教一个问题,就是在DRC开着的时候,两个元件叠在一起了,但不让它抱错,怎么弄呢? 感谢!

网友:
    选择Tools
Reset Error Marks 可暂时解决你的问题。
    如果要永远不报错,必须修改Rules规则,将component中的安全距离设置成负数,多尝试几次,找到准确的值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把规则中的器件间距勾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