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dxp中画圆的问题

楼主(2011-05-20):
    我在dxp2004中用Place---Drawing  Tools---Arc画圆时,半径不能带小数点,一输入小数点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圆,请问你们的dxp也是这种情况吗?

网友:
    貌似不是哦,你点Place Arc之后,左键点到原理图上,然后移动鼠标圆弧会变大或缩小吧。一般来说半径都是连续变化的,所以你这时候按一下TAB键,我想会出现半径为小数的状况吧。file://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桌面\网络截图\DXP-ARC.jpg

楼主:
又试了下,把捕捉网格功能关了,不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圆了,但还是不能输入小数

    2楼的说法也试了,按TAB键后也没有出现小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