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:16.3打印1:1的PCB图时,1张A4纸不够,如何多长A4纸分部分打印后再拼接到一起呀

楼主(2011-05-20):
各位领导:16.3打印1:1的PCB图时,1张A4纸不够,如何多张A4纸分部分打印后再拼接到一起呀!

楼主:
在线等呢!

楼主:
高人给指点一下呗!谢了

网友:
打印到pdf,到外面一些可以出大图的地方出。

网友:
    这是打印的技巧,与allegro无关

网友:
    先将图在ALLEGRO中变成1:1大小如图,我的图没你的大假如我的图是那么大的
    然后打印设置如图: windows那一页只要勾起来不用改,然后就可以打印了,后面是关键,看我的预览 这张是我第一次要打印的效果
然后你将PCB图往左平移到你没有打印到的部份如图:
    这样就OK了..
做这些前先要把PCB的工作区域加大一点,让图可以移到你要的位置

网友:
    同感;;我也想问怎么设置,,我昨天没找到答案就自己搞了下。把PCB图窗口设置好,比如你把PCB 窗口刚刚好看到你的PCB 全部导出PDF 再来打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