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使用PADS半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。

楼主(2011-05-20):
求助:使用pads半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。
先看图。
第一个图中,本想让两根竖线和那根横线垂直,使用ROUTER和LAYOUT都不能使之垂直。线总是有部分弯曲。
第二个图中,快连接到焊盘,出现莫名其妙的绕线
第三个图的情况,也是线条中间出现弯曲。
请问高手,该如何解决,如何设置才可以消除上述情况,谢谢大家。

网友:
以上三种方案,用layout均可解决.

网友:
jimmy介绍下你的操作吧,我也觉得这个很麻烦。
以下是我的做法:
图1,我的方法是直接改下半部线条的坐标;
图2,重新拉线;
图3,shift+S修线

楼主:
对啊,请jimmy 大哥赐教啊。用了半年,一直解决不了,想布直线,但是总是出现小弯曲,这些小弯曲一直搞不掉,请赐教啊。

网友:
在DRO模式下走线.

网友A:
将格点设为0再走线就可以了吧!

网友:
那间距怎么掌握?还是回头修线?

楼主:
是啊,各位都来发表一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就用Jimmy大神的方法,间距的话可以吧显示栅格设为你要求的普通间距大小,可以大概知道间距如何~

楼主:
恩,有没刚好的方法,大家踊跃发言啊,看看有什么好方法。

网友:
这也弯得太厉害了吧?

网友:
你看看是不是有copper类似的东西关闭了,排除这些因素,在dro下走线,只要不出现报错就行

楼主:
总体感觉走线不好控制,大家来说说,有啥好的方式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总体感觉走线不好控制,大家来说说,有啥好的方式。

PADS我很少用,也不太会用,但我想PADS也不会这么差吧,一定是你哪里没搞对. 要不你试试ALLEGRO

楼主:
ALLEGRO,不在大公司,用ALLEGRO画了,和别人交流是问题。

网友:
我从开始学就一直在DRO模式手动完成的 。。 把Grid设置到间距的一半就很好控制

网友:
将设计栅格设置小点,走线的时候肉眼观察与想要结束的地方相平行拐点处单击!!

网友:
我用了几年一直没出现这个问题,可能是你设置不对吧

楼主:
你们都是如何设计栅格的。布线栅格多大合适啊。

网友:
1.我覺的gird擺放零件與走線格點不同導致,可以設成無格點。
2 .重新拉线。
3.重拉或修線,在router拉線比較容易出現弯曲。

网友:
我觉得网格间距设好了就没问题,如果板子画好了的话就要详细计算一下哦。

楼主:
大家一般都是如何设置栅格,布线的时候。

网友:
奇怪的问题!

网友:
在DRO模式下栅格设置为0,layout里,就不可能走不好。

楼主:
恩,谢谢楼上各位。大家有啥好建议再说。

网友:
设计栅格设置得过大的缘故,设小一点就不会这样了。

网友:
在router里面走,再推挤一下~~

网友:
这个是不是在你拉线时多点一下鼠标就可以消除的,拉得太长了栅格影响的

网友:
呵呵,用PADS就会有这些问题,很不爽。用ALLEGRO走线是非常流畅的。

网友(2012-03-27):
引用 网友C:
可以試試看 Fanout Grid

打勾取消,

这个才是正解~~~

网友:
这个问题昨天在群里也问了,无人回答....
俺第一次用PADS,感觉布线器没有Allegro好,花在修线的功夫太多...

网友:
对 栅格调小,AD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

网友:
这个我一般最后处理一下,关闭规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将格点设为0再走线就可以了吧!

没用的!

网友:
焊盘出现方式有问题,option 设置里应该有的,好好找找

网友:
组最后一个选项打勾试试

网友:
因为现在很多人用ROUTE布线,所以一般人都会忽视GRID的作用!在制作零件和放置零件和布线是如果都能用使用一定的GRID的话,上述问题都不会出现!自己研究下GRID吧!

网友:
这就是PADS的特色。

网友:
    在router里是这样的,只能慢慢调,暂时没发现好办法。在layout里直接拉线,还没有这样的功力啊

网友:
    router就是会出现这样情况,可以手动修一下线。
    但这个不影响router的拉线方便,这是个别的智能化不够人性而已。

网友:
    要走直线,输入ao,回车,格点设成线宽,吸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