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{电路板的外框大小}】求助勒——

楼主(2011-05-20):
第一次画板子 请问它外框的大小可怎么确定的啊  太大或者太小 都不好的吧。。。

网友:
合理布局后,元器件都放的下的尺寸是合适的;没有太大或者太小的概念!

网友:
很少遇到先布局在决定dxf大小。基本都是结构大小定了(有时也可以讨价还加),在根据情况布局。如果空间充足还好。最让人抓狂的是空间不足的情况。想方设法使之符合要求。实在不行只好delay。做不出来。

网友:
结构决定板框的。

网友:
的确,结构决定板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