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orcad里生成netlist

楼主(2011-05-20):
    如何在在orcad里生成netlist,之前都是在tools—creat netlist—other—Telesis裏面生成的,然後透過一個程式轉的,我想知道不用程式直接能導入allegro是怎麼個做法

网友:
    你不要选other,直接选PCB editor,勾选create or update brd  然后选择input brd   ,就可以更新或者产生新的brd,不知道对不对,我是新手

楼主:
    我们的线路不够严谨,导不出来 2 t" E3 C, D# _  ^