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orcad里生成netlist

楼主(2011-05-20):
    如何在orcad里生成netlist,之前都是在tools—creat netlist—other—Telesis裏面生成的,然後透過一個程式轉的,我想知道不用程式直接能導入allegro是怎麼個做法

网友:
    不选other标签啊。选第一个标签导出,然后就可以直接导入了。

网友:
    默认 只选路径

楼主:
    不选other标签啊。选第一个标签导出,然后就可以直接导入了。
能不能说具体点?是不是在orcad里creat netlist第一个标签allegro,然后直接生成就好了吗?那在allegro中怎么导入呢?用什么格式导入,是HDL 还是CIS?麻烦说具体一点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直接导入啊   选第一个标签allegro,然后input brd选你旧brd的路径,再填上output brd 的路径和名称就ok了。

楼主:
      我们的线路不够严谨,导不出来

楼主:
    再帮忙看一下,这是什么原因 就是导netlist的时候,orcad里面出现的
    Error:netlister failed。
    please refer to session iog or netlist.log for details
请各位大侠帮帮忙,谢谢

网友:
    先在ORCAD中检查一下有没有DRC,如元件号相同、一些稀奇古怪的字符
    没问题后在导入到allegro中

网友:
    你把session iog 传来看看吧

网友(2013-07-27):
    用5楼的方法导出未能成功,管理员模式下也不行,可能是安装路径有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