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中,如何批量删除没有信号的多余线段

楼主(2011-05-20):
请问:如何在pcb中删除多余的信号线
说明:板子是原来有的,但信号连接关系发生了变化,我想留着没有发生变化的地方,把那些更改的地方批量删除。
疑问:现在我在板子上删除线段的时候只能一根根、一段段的删除,有没有一次性删除的方法?

网友:
    删除dangling lines啊。你在网表导入时就可以选择eco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    根据Dangling Line and Via Report,删除板内的Dangling Line与Dangling Via.
目前只支持15.X版本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30080-1-3.html

网友:
    我来教你一招吧,楼主讲的不是线头,线头也是有网络的。

首先把所有走线高亮(亮颜色显示),再把所有网络点灭(暗颜色显示),剩下高亮的就是无网络线了。

楼主:
    谢谢各位,我的板子上有太多线,如果一根根点的话太过繁琐,另外我用的版本是16.3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找skill

没太明白,能具体说不?

网友:
    导入网表的时候把这一项打钩

楼主:
    这个地方我选中了。怎么那些可恶的线条还在?我再去试试,谢谢楼上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