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VO,请教,是13V吗?

楼主(2011-05-21):
求VO,请教,是13V吗?

网友:
Vo=10.5V
VB(下方的三級管) = VBE+6.3V =  Vo *20K /(10K+20K)
Vo= 7V *(10K+20K) /20K

楼主:
不明白上一楼主的意思

网友:
將10K串20K這個地方 叫VB,  往三級管看過去 VB=VBE+Zener = 0.7V+6.3V...............[1]
另外 VB 也可以是 Vo 經過 10K 和 20K 分壓 ,所以 VB= Vo * 20K/(10K+20K)...........[2]
將[1] 和[2] 解方程式, 求得 Vo

楼主:
VB= Vo * 20K/(10K+20K)?    看不懂

网友:
"電阻分壓" 您知曉嗎?

楼主:
知道,你的公式写的不对吧

网友:
那麼應該怎樣寫呢?

楼主:
查过了,真的是楼主写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