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数据传输与充电状态识别

楼主(2011-05-21):
    目前很多数码产品都可以通过USB充电,可以通过什么方法在开机时就能识别出数码产品USB当前的状态(已有USB数据线连接到相应设备),比如是在进行数据传输还是在充电。我手上有一款MP4,插上USB连接电脑,开机时,显示数据传输模式,在电脑上删除设备后,MP4上显示正在充电。
    测量了下USB设备在连接电脑时,D+数据线上电平位低,在电脑上删除设备后D+数据线上电平为高,可否通过这样侦测D+电平高低做一个判断呢。但在数据传输时,D+,D-高低电平又是不断交替的。

楼主:
    由于目前我的产品耗电超过500mA(作mass storage时电流200mA那样),不允许在充电模式下开机,但能作mass storage,所以想通过电平高低控制电源部分电路是否供电。

网友:
    这样可能会有问题,有些PC删除硬件后会将USB口电源切断

楼主:
    删除硬件后不会切断电源,没遇到过这种情况。主板上USB电源都是有电源供应不受控制的。

楼主:
第一张图片开机控制电路,PWRENB高电平有效,按开机键后PWRENB会产生一高电平。
    第二张图片,USB作数据传输时(D+上电平400mv),将PWRENB拉低,PWRENB网络上还要加一电阻,这里没加(防止烧坏Q8)。
如果不需要开机控制(充电和数据传输都能开机),可去掉R200,R201,Q7,Q8,用DSP的IC口侦测D3处电平,可知道当前是充电模式还是数据传输模式。

网友:
    請問在什麼情況下才會使Q8 E極處於高電平?

楼主:
    Q8,E极接一开机信号,由主控产生一高电平,Q8用在这里就是阻止主控产生的高电平使第一图中Q2导通。以阻止电源供应。
D3应该接到D+上,图上有错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