丝印 线宽的问题

楼主(2011-05-21):
我用EDIT change 命令能改变丝印字体的大小,问什么线宽无论设置多少,能没反应的?这是怎么回事?请高手指教啊

网友:
你的层有没有选对呀

楼主:
选对了。。百度了一下 原来是在 setup text size 里通过设置photo with 的大小来改变线宽,学习了

网友:
change应该是可以做的。

网友:
标准一点的话 每个字号对应的都有他自己的线宽值

网友:
    CHANGE后这里也是要改的..一般只用1,2,3,6号字吧..个别也用10号

网友:
    PHOTO WITH这里改线宽,CHANGE只能改字体的大小

网友:
    change是改变整体的,线宽只是一部分。如果只改变线宽的话就设置下photo wide的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