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网络线

楼主(2011-05-21):
我在allegro中点击网络显示,是有连接属性的,但是在走线或是显示所有鼠线的时候,这个网络的没有鼠线显示!
请问各位大虾,是什么原因啊!

网友:
单端网络 查查原理图 确认是否一定设计为单端!

网友:
可能性有2:
1.是你原理图的net属性里添加里VOLTAGE值,你在netin是会自动导入到你的BRDFILE里,打开所有属线时,在你的零件的pad上会显示个方框,你可以在edit / property里面删掉这个选项。
2.同2楼所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