布线栅格大小问题

楼主(2011-05-21):
大家在布线的时候,栅格一般如何设置,大小是多少。选择捕获栅格吗。一般布线的时候,栅格如何设置,最有利于布线。谢谢各位。

网友:
怎么就走不了 ?是那没有设计对吗?

楼主:
楼上说的仔细点,怎么回事。

网友:
无栅格布线,有不好的地方就修

网友:
在禁止错误中 从IC中 禁止走线

网友:
不知道是哪个数据弄错了 找不出原因

楼主:
看看间距和线宽设置是否合理。

网友:
就是找不到哦 真的不知道那个数据弄错了 急啊 !

网友:
肯定是间距太大了,把间距设置小一点

网友:
楼上 我现在是一走线的时候改变线径的时候改变不了 而且一直都是0.3048  这是那个弄错了

网友:
大家好我建了个群、

网友:
0.1或0.2M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