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动布线问题求解

楼主(2011-05-21):
自动布线完成之后,哪些线需要手动调节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尽量不要用自动布线,软件只会按照Rule来走线,其实电路中很多元器件对走线有一定要求的,信号线,电源线等等主要的线最好手动走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请问几百条线都要用手动布吗?

网友:
真需要调节的话 MD

网友:
先手动布线,再自动布线,布完的时候自己挨个检查一遍,达不到效果的就改一下。这样应该会好点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自动布线
1、初学者可以通过自动布线来增加学习的趣味性;
2、要求不高的低速数字电路,可用自动布线功能。
自从手动一次后
再也不自动了,简直是天壤之别

自动后再去修补,得不偿失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侠指教啊!1

网友:
    好的电路板没有一块是自动布出来的

网友:
    我开始自动布线的  但是手动布线收获更多

网友:
    我自动布线一般用来检查电路板布局的线路布通率,实际还是要手动布线。
    这是allegro高手给的建议。

网友:
    顶楼上。我也是这么干的。

网友:
    Layout不仅是一门技术,也是一门艺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