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中怎么放置相同编号的 pin?如下图的 0管脚

楼主(2011-05-21):
(图片)

网友:
应该是不可以的吧,这样生成不了psm文件

网友:
    为啥要用两个0管脚?这个应该是protel的东西,而且是个不严谨的东西,要舍弃

网友:
    说的有道理,要学好的东西!

网友:
    在15.X系列的版本中可以将“0”去掉改为“ ”,16.X系列就必须有序号,如:1,2, 3,4,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    可以设置无电气性能管脚

网友:
    可以按顺序排列数字,要不就建成NPTH孔,如果是pth孔,就按顺序排列然后再原理图中在添加俩个pin号给个GND属性。

网友:
    要么改为10 11 同时原理图库也修改10 11 接地,要么放置机械孔,但是接地就不好处理了,推荐第一种

网友:
    要舍弃PROTEL,不要把那些不好的习惯带到ALLEGRO

网友:
    观念需要更新呐

网友:
    那是安装管脚,把它们改成无电气属性焊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