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块PCB,高手帮看下要改的地方,十分感谢。

楼主(2011-05-22):
如题,高手帮看下要改的地方,

楼主:
在线等,这样的PCB能拿出去打板吗?要改什么地方?请大家指正一下,谢谢,

网友:
和我差不多吧

网友:
轉折太多要整理一下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很多孤铜,还需要在优化优化啊。尽量把线走到一面,另一面铺一整块地铜皮。

网友:
    我打不开你的板子,我在公司是用2005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我的2007的,你可以Import啊,

网友:
    布的比较难看~~~~,元器件的连接应该追求最短,而不是弯来弯曲的

网友:
    布线很凌乱哦

网友:
    应当一面走线,一面铺低。线尽量短。

网友:
    应该追求走线最短,很多弯曲的线可以优化的。另外,在铺完地后,应该在板子上打上一些地孔,吧TOP、Bottom两层连起来。你现在铺的铜好多都是孤立的铜,可以在Tools——》 Options里面把取出孤立铜皮这一项功能勾选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