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重启后,再打开CANDENCE软件,就找不到License呢?

楼主(2011-05-22):
我是用的破解版,现在出现个这样的情况,每次电脑关机后,再开机的话,如果打开CANDENCE软件中的ALLGER SPB 16.3的话,就出一个找不到License的画面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;所以每次都要去重新验证License,然后运行Run me的那个程序之后才能打开orcadallegro Design XL等这些软件,这是为什么,望大虾,高手们赐教,小弟在此先谢谢大家了!

网友:
    你在环境变量里面设置了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有设置过了,但如果机子一关后,然后再开机,要是想用这软件的话,就会出License找不到的对话框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?

网友(2011-10-13):
    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:
    怎么解决的?

楼主:
    后来,我重新装了一下,可以用了。可能是我第一次装的时候,什么东西忘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