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关于直流马达(DC12V)的驱动问题万用表, 三极管

楼主(2011-05-22):
问题1:本来直流马达(DC12V)是并联一个小电容C1(100nF)的,但是实际调试过程中发现,当焊上C1时,马达只在起动的那个方向运转正常,当控制信号IN状态改变时,马达反转,但是马达此时转动速度很慢,且马达发烫,用万用表量一下马达两端电压,只有4.6V,去掉电容C1后,马达运行正常,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?C1到底有没有必要加?有什么作用呢?
问题2:去掉C1后,马达运行正常,但是偶尔会有三极管T2烧坏问题,查了一下2SC2672的资料,觉得没什么问题,请问是那个地方出了问题导致T2击穿呢?

多谢那位大虾指点一下

原理图

原理图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:
C1的作用从电路上看应该是滤除电机起动时产生的EMI干扰的,这个电容肯定要留在电路中,否则电机起动时的电磁脉冲干扰会和电源电压叠加在三极管,造成你后面说的烧三极管的故障。楼主可以看看是不是这样的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但是C1焊到上面的话,就会出现问题1,更改1nF和4701nF的话,问题1依旧,纠结中

网友:
看了一下:个人感觉是你的控制器ULN2003接法是不是存在些问题??我在网上只找到了ULN2003A的内部电路框图,但复制不上来,楼主自己看看吧!!

网友:
控制逻辑没有问题的,就是电机与三极管那一块出了问题,不知道该怎么改进啊。

网友:
你三极管基极不加电阻吗

网友:
ULN2003是集电极开路输出,不加上拉的话,不会输出高电平的,R5、R6的功能就等同于基极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