线宽,间距

楼主(2011-05-23):
对与画好的板子。如何设置规格检查他们的线宽和间距呢?

网友:
如果constraint设定OK了的话,只要update DRC就行了,如果线宽线距有问题,会有DRC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多谢。学习了

网友:
那如果空间不够的情况下,去UPdate DRC  会报错的,怎么去修哦?

网友:
这种情况下就要和EE以及SI部门协商,看是否可以放宽要求(1.忽略一部分DRC 2.放宽线宽线距 )

网友:
    如果constraint设定OK了的话,只要update DRC就行了,如果线宽线距有问题,会有DRC
比如BGA这些地方没有达到线宽线距一般是允许的,画上小space区,DRC就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