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出现Union member selected不能移动

楼主(2011-05-23):
PCB出现Union member selected. Use 'Modify Union Member' to allow decal editing' ,元件选中后不能移动,坐标成灰色,但是glued哪里没有打勾,导出ASC试过了也没用,这个问题论坛又问过的,但是现在搜索不到,怎么解决请各位发言。

网友:
这个不都给你提示了嘛?
'Modify Union Member'
选其中一个器件,右击Select Union,然后Destroy Union还是啥的,就是把Union拆了,就行了!
当然也可以在右击时,选那个把该器件从Union中分离的选项。不记得什么样的E文了。

楼主:
是的 没想到这么简单 主要是从来没用过union这个功能 reuse倒是常用 谢谢2楼.

网友(2012-07-06):
哦,专业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