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坛子的里大虾们,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 怎么转换成PADS 9.2 能打开的PCB。

楼主(2011-05-23):
如题,求高手解答,小弟感激不尽!!!

楼主:
呃,有没有人帮帮忙啊。。。。

网友A:
把文件另存成PCB ASCII 格式,在用PADS导入Altium Designer选项PCB即可。

网友:
    可以转成低版本的.PCB的格式,然后PADS有个转换文件的软件,直接转过去就行

网友(2012-11-22):
引用 网友A:
    把文件另存成PCB ASCII 格式,在用PADS导入Altium Designer选项PCB即可。

怎么用PADS导入Altium Designer选项PCB

网友:
    输出一个低版本的,就可以到进去